[求助] the risc-v reader上面的这段话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2023-01-19):
If software uses an omitted RISC-V instruction from an optional extension, the hardware traps and executes the desired function in software as part of a standard library.

这是啥意思啊?

网友A:
I think of it as a way to use test instructions that haven't been implemented yet in hardware. Good idea actual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think of it as a way to use test instructions that haven't been implemented yet in hardware. Good  ...

硬件没有实现,软件怎样执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没有实现,软件怎样执行呢?

You implement the hardware instructions in software. When the software tries to execute the unimplemented instruction the CPU traps and will call a function instead, the function that's called is defined with instructions that the CPU can execute, when the function returns, the instruction is done. I don't think RISC-V is the first to do th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implement the hardware instructions in software. When the software tries to execute the unimpl ...

那这个hardware trap的功能岂不是要很强大?可以接受很多ISA之外的指令?
有具体的实现原理和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