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USB 的 Scale-down模式是什么?

楼主(2023-01-19):
各位:
      最近正在接手USB3的测试用例,DUT和VIP都说打开scale-down模式。那什么是scale-down模式呢?上哪里可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仿真加速啊,真实的usb物理实体上电,复位,链路训练那时间都是10ms级的,这种级别的仿真时间你要是能接受也可以不scale down。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Holden_Liu/article/details/121925504 这个大佬的帖子里有讲,就是把协议里实际的时间参数缩小,因为仿真要是跑个ms级,太耗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Holden_Liu/article/details/121925504 这个大佬的帖子里有讲,就是把协议里实际的 ...

OK! 非常感谢!!

楼主:
另外,再问一下,大概能快多少呢?不用很具体,就大概的量级,比如快一倍或10,100的量级?

网友:
EDA simulation, 从几ms的时间缩短到几us

网友(2023-10-18):
就是减少仿真时间的,特别是USB设备刚插入的时候需要至少10ms的检测,这种在前仿体会不到差别,到了后仿就知道了,后仿10ms简直跑不动。

网友:
接8楼,设计人员提供的网表把scaledown端口给tie 0了,无法减少仿真时间,真是操蛋啊,导致我后仿需要去force网表级的计时器跳转。每更新一次网表就要重新更改一次对应的reg电路。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