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ost simulation 是asic design flow中必须的步骤么

楼主(2023-01-19):
如题,post simulation 是asic design flow中必须的步骤么?

网友:
YES

analog design

pre-sim -> layout  -> pot-sim

digital

rtl sim  -> synthesis -> logic sim -> logic +sdf postsim

网友:
It depends on your scale of your chips.

楼主(2023-10-04):
为什么一定得有post simulation,除了产生vcd FILE FOR IR DROP ANALYSI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一定得有post simulation,除了产生vcd FILE FOR IR DROP ANALYSIS

pre-sim => pure schematic  net

post-sim => layout (or APR)  rc file  + net

一定得 run  post simulation ...

楼主:
timing 有pt 保证,难道post-sim 来check timing 不多余么,还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timing 有pt 保证,难道post-sim 来check timing 不多余么,还慢

检查网表的完备性以及一些漏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