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DC仿真的结果输入Tran仿真?

楼主(2023-01-19):
用的是IC615,也有618.
具体的仿真内容:通过DC扫描模块的电压翻转点,然后tran仿真中要给模块输入翻转点±1mV的阶跃信号,翻转点会随工艺温度变化,是一个变量。所以能不能把DC仿真的输出结果输入到tran仿真中?

网友A:
ADE L sp 属性点开,里面有,DC静态点还能用于加速hb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E L sp 属性点开,里面有,DC静态点还能用于加速hb收敛

请问SP的意思是setup吗?我的setup里面好像没有属性。和这个功能相关的英语名称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SP的意思是setup吗?我的setup里面好像没有属性。和这个功能相关的英语名称是什么? ...

SP点开对话框->Options->initial condition
探索一下各个仿真的option,你会有很多发现, 输入和输出文件都在这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点开对话框->Options->initial condition
探索一下各个仿真的option,你会有很多发现, 输入和输出文件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