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输出电压低温不工作,似乎是启动的问题?

楼主(2023-01-19):
求助各位前辈,我这个bandgap的输出电压波形在0度以下的波形很不正常,但我仿了-40度时的dc工作点,都是工作在饱和区的。请问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呢?下一步我该如何处理呢?第一次仿bandgap不是很懂该如何做,求指教

-40度时的直流仿真

-40度时的直流仿真

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

楼主:
第一张图是-40度的DC仿真

楼主:
这个是27度的DC仿真

网友A:
启动电路没做好,进入简并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路没做好,进入简并点了

那前辈这个启动电路怎么设置呢?启动电路的管子怎么设置工作点呢,我对这个启动电路的管子的尺寸该如何设置确实不懂。

网友:
constant_gm 有startup但bandgap 沒有startup
bandgap dc sweep temp and operation range
ac -> stability
tran -> startup
才是完整的設計
另外除了溫度 process corner也要確認是否有問題

网友B:
这个电路只在OP的bias上面加了启动电路,BANDGAP CORE电路没有启动,需要加上。注意-40C的DC点,BANDGAP 的BJT都没有流电流,进入简并点了

网友C:
最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考虑。拙见仅供参考
1.电路是否有多个简并点,低温时进入了其他的简并点。
2.启动电路是否能关断。对比正常和异常温度状态下的dc工作状态,找一下异常的电路或者管子。我之前的问题就是某corner下低温启动电路没关断导致的。
3.其他问题比如bipolar、仿真设置、仿真文件问题,多发散思维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只在OP的bias上面加了启动电路,BANDGAP CORE电路没有启动,需要加上。注意-40C的DC点,BANDGAP 的 ...

是的,已经解决了。原因是bias也需要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考虑。拙见仅供参考
1.电路是否有多个简并点,低温时进入了其他 ...

谢谢哥哥,已经解决啦

网友(2024-01-25):
哪个bias缺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