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排金属线怎么一起拐弯?拜谢了.

楼主(2023-01-19):
(无正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成这样了

你可以斜着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l s (split)

请问怎么split  可以说详细点么

网友B:
选中,ctrl s

网友:
Create-wiring-BUS 点击后即会出现一排金属线供你布置,按F3可以设置金属线的宽度数量间距等关系。这个时候可以方便的布置,绕线,拐弯等操作。不知道这个BUS是否就是你想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ctrl s

网友:
引用 网友B:
ctrl s (split)

不错,又多学会一招。以前都是只用create bus。

网友:
ctrl s 以后按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成这样了

+1,请教一下现在怎么解决有办法了吗?

网友:
先把左上角十字架的图标变成斜线的形式,然后再选中需要打折的线,ctrl+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