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中,不同层次的金属之间的间距多少合适

楼主(2023-01-19):
最近在学画版图中,不发现同层次的金属走线虽然没有drc要求,但是不知道间距多少要合适一点,或者可以重合吗?这个器件需要匹配,应该也不能从器件上面走线。 屏幕截图 2023-01-19

网友:
间距没有DRC要求,实际走线的时候是可以重合,比如POWER RING的走线就往往是从高层重合到低层,在高度注意匹配的区域要注意连线的对称性,普通匹配区域可以不做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