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提高画图的速度呢?

楼主(2023-01-20):
算小白入门了吧,常用的几个快捷键都熟悉了,但是画图速度非常慢,有些烦躁自己的龟速,可是每条线连下来时间就么有了,好奇怪前辈怎么画的那么快!OPA画画改改整整一星期……结束一看就那么几条线,也没总结出什么浪费时间的地方啊,吐糟我自己……

网友A:
XL 呀,很快的

网友B:
看仿真结果吧,只是画其实都差不多。版图追求的是质量而不是速度。理解电路更好的布局走线,而不是手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仿真结果吧,只是画其实都差不多。版图追求的是质量而不是速度。理解电路更好的布局走线,而不是手速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XL 呀,很快的

直接从电路图导入版图吗

网友C:
两种办法,一种用脚本来简化操作,一种靠经验来简化步骤,对于新人来讲没有经验,只能靠脚本来减少自己的重复性操作了.

网友D:
1.拿到图先看电路 和电路讨论一下图中那些是重要部分,需要注意那些,这样能避免很多的修修改改,也不会让自己背锅,为后边节省时间。 2.基于第一点,你就要观察电路中是否有很多重复可以做成小cell或者克隆group的部分,这样也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也方便修改,还需要注意不同nwell或者需要做在深井的NMOS,最好是能够熟记一些DRC规则,方便自己布局,为debugDRC节省时间,同时你也要和你的上层沟通,你的图需要做成什么形状,金属层次的方向等等。3.基于第一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工具问题,我个人是很喜欢用XL画图,对于一些图,能够节省很多时间,比如克隆,验证,只要你器件能够一一对应,基本LVS的错就很少,也能节省很多时间。4.最后就是手速和脚本,你要提高你自己的手速,能够不看键盘就去执行这些快捷键,这样也能节省时间,配合脚本,能够节省一些时间。

网友:
版图是固定套路 做多了自然就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拿到图先看电路 和电路讨论一下图中那些是重要部分,需要注意那些,这样能避免很多的修修改改,也不会让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办法,一种用脚本来简化操作,一种靠经验来简化步骤,对于新人来讲没有经验,只能靠脚本来减少自己的重 ...

好的,那去学一下脚本,看看怎么运用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拿到图先看电路 和电路讨论一下图中那些是重要部分,需要注意那些,这样能避免很多的修修改改,也不会让 ...

非常感谢!确实要多沟通才好!笔心!

网友E:
1. 充分熟悉电路图,不要看一下电路去画一下版图;2. 熟悉design rule,画的线都能过DRC,基本不用改, 画得最慢那也会比普通人快

网友F:
主要看你现在做的什么工艺吧,我现在做3nm 4nm的layout花费的时间是12nm的两倍时间,有一段时间严重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后面大家都差不多,不要自己PUA自己,慢慢来!

网友:
弄一台好的服务器,这是能提高画图速度的最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看你现在做的什么工艺吧,我现在做3nm 4nm的layout花费的时间是12nm的两倍时间,有一段时间严重怀疑自 ...

这么先进的工艺啊,那做起来和40nm/55nm这种时间会差多少啊

楼主(2023-02-24):
引用 网友E:
1. 充分熟悉电路图,不要看一下电路去画一下版图;2. 熟悉design rule,画的线都能过DRC,基本不用改, 画 ...

谢谢!背DRC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看你现在做的什么工艺吧,我现在做3nm 4nm的layout花费的时间是12nm的两倍时间,有一段时间严重怀疑自 ...

好的,给自己正向激励,谢谢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看你现在做的什么工艺吧,我现在做3nm 4nm的layout花费的时间是12nm的两倍时间,有一段时间严重怀疑自 ...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先进工艺的设计经验吗?本人目前只做到55nm的工艺。

网友(2023-04-12):
不管怎么滴首先都是把规则搞透,然后再画的时候能够很好的运用这些规则,基本不会出错。不然你画的再怎么快一堆基本的规则错误更是浪费时间,就像读一本书第一遍不好好读,第二遍更读不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看你现在做的什么工艺吧,我现在做3nm 4nm的layout花费的时间是12nm的两倍时间,有一段时间严重怀疑自 ...

现在都有公司上4nm,3nm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