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佬关于DC综合中的参数传递问题

楼主(2023-01-20):
各位前辈大家好,问题是这样的:
我综合的design中存在一个submodule的.v文件,该module带有一个小的参数 #(parameter IO_num =1 ), 后面他的IO模块也会调用这个参数。
但综合好的.V文件中看不到这个参数了,且后面与top层一起做fm验证时,发现无法设置top层,提示top层无法找到对应cell,我看了看对应的cell,就是top层调用了这个参数相关的cell找不到。求问大佬们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参数传递的要用这flow
analyze
elaborate
current_design
link

网友:
对带有参数的design进行综合后,design name会发生变化,导致top无法link到该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