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隙基准tran的输出电压与直流输出电压不一致?

楼主(2023-01-22):
各位前辈,电流模架构的bandgap直流仿真下的输出电压设定为700mV左右,但tran仿真发现输出电压竟然跑到了1.6V,这是为什么呢?
自己觉得是启动电路的原因,有尝试把运放第一级的尾电流源也接到Vgate,tran仿真就正常了。但偏置电路的工作点就发生了改变,widlar电流源就失去了其作用。求问我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只能换启动电路吗?

楼主:
实在是不知道该咋办了,求前辈们指点一下新人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在是不知道该咋办了,求前辈们指点一下新人吧

:'(:'(

网友:
bench看一下

楼主:
阶跃信号嘛

网友:
估计是简并点问题,仿一下看看有几个

网友A:
bias这个电路也需要启动电路

网友(2023-09-27):
引用 网友A:
bias这个电路也需要启动电路

是的,bias可能启动不了,拉扎维有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as这个电路也需要启动电路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