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工艺,使用Layout XL会出现OD层与NW层短路

楼主(2023-01-23):
如题,最近学习使用T65工艺绘制版图,但是想将PMOS和Guardring共NW的时候,发现画的NW会导致与OD层短路,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问题应该从哪设置?
我给了一个示意图,好像在LVS中不会报这个错,应该是Layout XL的一个设置问题。

OD与NW短路的示意图

OD与NW短路的示意图

网友A:
单独的OD不加离子注入的在DRC会出现报错吗?  然后再调用一个PMOS 看看是不是有报错,      有的XX的框你理解了是可以忽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的OD不加离子注入的在DRC会出现报错吗?  然后再调用一个PMOS 看看是不是有报错,      有的XX的框你理 ...

DRC和LVS都不会报错,我这两天研究了一下,我这个是T65的老版本,TechFile很老了。我把工艺换成新版本的之后就好了。Layout XL的这个叉叉框规则是根据TechFile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RC和LVS都不会报错,我这两天研究了一下,我这个是T65的老版本,TechFile很老了。我把工艺换成新版本的 ...

了解了解。自己摸索出来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