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隙电压基准设计问题(带隙基准电路bjt不导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1-24):
如图,右边的带隙电路bjt为什么截止啊 电阻电流什么的我都算好了

网友A:
如果我看清楚的话,这个电路只有power-down的电路,没有启动的电路呀。而且这个power-down也仅仅拉低了输出电压,电路里面的支路都没有power-down掉。这个结构再琢磨琢磨吧。没有启动电路,bandgap静态仿真是有很大概率处于完全截止的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看清楚的话,这个电路只有power-down的电路,没有启动的电路呀。而且这个power-down也仅仅拉低了输出 ...

谢谢你的回复,发现是一根线忘连了

但是现在bjt管还是有问题 只有400mV的样子

网友:
你电路工作点都没调好,怎么能对啊,运放工作点都是有问题的,还有就是你运放左边的电路拿来干嘛的,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