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低速电路中R+C后仿出现问题

楼主(2023-01-24):
我正在设计一个低速放大器,画了版图之后,进行了后仿,其中NO R/C,R,C+CC都正常,但是R+C和R+C+CC的后仿在瞬态仿真中,发生了输出电压如下所示的情况。但是AC仿真基本正常。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啊?

另外,看到论坛里面有说低速电路不必仿R仿真,那么低速电路里R仿出现问题了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A:
瞬态行为和AC行为应该是统一起来的,相互可以印证的。你说AC仿真基本正常的话,我就不敢乱猜是寄生参数提取的问题了,原本想说的几个XRC(PEX)可能的出错点就说不出口了,是不是你仿真器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态行为和AC行为应该是统一起来的,相互可以印证的。你说AC仿真基本正常的话,我就不敢乱猜是寄生参数提取 ...

不仅AC和瞬态不统一,DC和瞬态也不统一。DC仿真的结果比较接近瞬态仿真的初始值,但是后面瞬态就逐渐到1.7V左右,完全偏离了DC仿真的结果。

现在我通过改小了用PMOS做的伪电阻,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伪电阻的值太大了影响了提取参数的结果?

至于仿真器设置,我是按照实验室一贯的操作来的,理论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放大器的版图面积不大,金属线不会拉很长,R应该不会很大,你把仿真精度提高了看看,设置一下maxstep,仿真时加上上电启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的版图面积不大,金属线不会拉很长,R应该不会很大,你把仿真精度提高了看看,设置一下maxstep,仿真 ...

感谢,我用了上电启动,结果确实比之前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