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约束中小数一般怎么处理?

楼主(2023-01-24):
约束里是不是不能写小数;如果项目中我们在约束中向上向下取整造成的精度损失怎么处理呢?求大佬解答下萌新的困惑,感谢!

网友A:
扩成整数随机再除?

网友B:
之前是这么干的:比如需要real a小数后3精度,原本范围应该0.000-10.000,约束b值就约束范围0-10000.通过post_random中a= 1.000*b/1000 来使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成整数随机再除?

我是这么做的,但是除完是不是还是有损失,误差是不是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是这么干的:比如需要real a小数后3精度,原本范围应该0.000-10.000,约束b值就约束范围0-10000.通过po ...

谢谢前辈!我之前没考虑到精度的问题。但是会不会有无误差的情况,精度误差是不是没法避免呢?

网友C:
real类型在vcs约束会报错,在xrun约束需要数模混合的license

网友D:
约束里不支持直接对real数据类型进行约束随机化,所以得使用pre_randomize/post_randomize手动计算real类型随机数的小数点的数值;
手动随机化的方式挺多,我之前的一种方式是在定义了real类型的变量之外,额外定义小数点后各个精度的控制位的rand int变量,然后在post_randomize函数里面类似泰勒展开将所有精度位相加即可。
如下图,是最终post_randomize()函数里的随机化结果求值过程:

bpp_real是最终需要随机化得到浮点数,bpp_int是整数位(单独随机),bpp[3:0]是4个bit的精度控制位,每个bit对应的1/2,1/4,1/8,1/16的精度,然后在post_randomize()里面全部累加,就可以做到二进制的小数点后4位精度控制的随机化。其他精度和进制类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做的,但是除完是不是还是有损失,误差是不是会有影响?

为什么有误差呢,你总有个精度吧,几位精度就扩几位,也可以多扩……

楼主(2023-02-23):
引用 网友D:
约束里不支持直接对real数据类型进行约束随机化,所以得使用pre_randomize/post_randomize手动计算real类型 ...

学习了~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有误差呢,你总有个精度吧,几位精度就扩几位,也可以多扩……

不知道精度应该控制成几位,怕随机后的变量,最终影响时序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al类型在vcs约束会报错,在xrun约束需要数模混合的license

1400小时巨佬,real好像是不能随机,xrun没用过,又多了个知识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