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终的版图里是几个模块拼在一起的,这种的话每个模块应该怎么布局

楼主(2023-01-24):
最近在学画版图,画bandgap,有四个模块,我只知道每个模块都尽量摆成矩形,但是最终调出来画top的时候,发现形状很难拼成一个方形,而且各个pin脚也不是很好连,想知道一下多个模块后面拼一起的版图,需要怎么布局
屏幕截图 2023-01-24  这个是top,调出来后感觉很难拼,pin脚也不好连

网友:
画layout的第一步就是先把整体布局做好,直接复制器件(先不关注连接关系),确定各个模块放置的位置,合理的放置dummy,使得整体layout做成矩形,然后再去画单个字模块。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有经验的工程师会花费大部分时间做版图的布局,即floorlplan

网友:
一般是TOP2Down 方式,先整体去布局,然后再去做小的blk

网友:
floorplan先top to down,然后在down to top.

网友:
压得太死了,给自己留点后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