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计算机结构里面的saver caller calle,标准的翻译是什么?

楼主(2023-01-24):
一直没找到标准的翻译。

网友A:
caller是指调用者,callee是指被调用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ler是指调用者,callee是指被调用者

谢谢,saver呢?老是出现这个词。

网友A:
你应该是指caller saved 和 callee saved ,这个是需要caller保存的寄存器和需要callee 保存的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指caller saved 和 callee saved ,这个是需要caller保存的寄存器和需要callee 保存的寄存器  ...

恐怕不是吧。

网友:
看了一下解释,应该就是我说的意思,比如说callee saved register, 其实就是说在callee中需要保存这些寄存器值,然后再使用,待程序返回时再恢复之,为什么需要这么做呢? 因为这些寄存器可能是被caller使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