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用cadence建模,后续需要在scs文件里写入我需要的公式怎么实现

楼主(2023-01-25):
请问一下用cadence建模,后续需要在scs文件里写入我需要的公式怎么实现

网友A:
复杂的数学计算公式可以写在verilog-A模型里面,计算结果可以简单地作为电压输出,并以子电路的形式include或者直接实例化在netlist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杂的数学计算公式可以写在verilog-A模型里面,计算结果可以简单地作为电压输出,并以子电路的形式include ...

我只想写入压阻效应ueff=u0(1-pi *sigma),请问你知道怎么操作吗?

网友(2025-09-18):
引用 网友A:
复杂的数学计算公式可以写在verilog-A模型里面,计算结果可以简单地作为电压输出,并以子电路的形式include ...

你好,请问veriloga模型该如何实例化在netlist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