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矩阵放在SRAM里面,是同一行放在一起,还是同一列放在一起?

楼主(2023-01-26):
数据是怎么放置的呢?

网友A:
樓主您好
  這本書3.8.4節 書頁156頁有圖顯示 行優先(ROW MAJOR)   6.2.1節 數組局部性 書頁408頁 有程序範例
書頁391頁圖6.4有控制器存取DRAM示意圖 =>不知SRAM是否也是按此設計?
  PDF書籍請參考電子檔附件  新春快樂

【1】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中文版).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好
  這本書3.8.4節 書頁156頁有圖顯示 行優先(ROW MAJOR)   6.2.1節 數組局部性 書頁408頁 有程序範 ...

row major和column major,是自己可以设置的吗?

网友:
這本書圖6.4 第391頁 DRAM二維陣列設計  是製造商工程師硬件設計的思路 而且書中有提到這種row major設計思路 是有利弊的
優點是 減少接腳數量 材料成本?
缺點是訪問兩次 耗時間

网友:
row major和column major,是自己可以设置的吗? 我可能要找一下 專利有沒有DRAM存儲硬件的column major
有幾本書 很有名 如這帖子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tems%2BCache%2BDRAM
比較薄的書可以翻一下https://picture.iczhiku.com/resource/eetop/WYidtqEUytfRJNnN.pdf

另外還有一本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 ... gh-Speed-Topic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