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安装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1-26):
因为网上找的ICC2的工具证书始终是有问题的,例如不能时序分析等等。。。
      为了装一个可用的ICC2用,小弟不得不自己装一个,顺便了解一下eda工具是如何装的。

我所使用的安装软件有这些

最终安装出来看,也是证书的问题
开机第一次运行lmg_synopsys,情况如下
17:54:23 (snpslmd) (@snpslmd-SLOG@) === Host Info ===
17:54:23 (snpslmd) (@snpslmd-SLOG@) Host used in license file: localhost.localdomain
17:54:23 (snpslmd) (@snpslmd-SLOG@) Running on Hypervisor: Not determined - treat as Physical
17:54:23 (snpslmd) (@snpslmd-SLOG@) ===============================================

第二次
17:55:52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运行ICC2_shell
Unable to get shell start-up license keys. Cannot invoke shell. Following license(s) must exist : {ICCompilerII or ICCompilerII-NX}.
Maximum memory usage for this session: 41.72 MB
CPU usage for this session:      2 seconds (  0.00 hours)
Elapsed time for this session:      2 seconds (  0.00 hours)
Thank you for using IC Compiler II.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我在网上找了很多方法比如
1、换端口从27000换到27001

2、使用了两种破解密钥,破解出来都是一样的问题
2030到期的和2029到期的

最终都没有能解决问题,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不用了,睡一觉起来再试一次,成功了。。。。。。

网友:
睡觉还有这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了,睡一觉起来再试一次,成功了。。。。。。

你的端口现在还是27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端口现在还是27000?

不是

网友(2023-03-24):
17:55:52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等等 kill一下那个程序 lmdown一下 等一会再试试就好了

网友(2023-07-03):
引用 楼主:
不用了,睡一觉起来再试一次,成功了。。。。。。

我睡三天了怎还是没启动成功您是怎么办到的跟床有关系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睡三天了,怎还是没启动成功?您是怎么办到的?跟床有关系不成?

我那是证书的问题,不知道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2023-09-18):
引用 网友B:
我睡三天了,怎还是没启动成功?您是怎么办到的?跟床有关系不成?

humorous

网友(2023-11-22):
楼主怎么解决的,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助!!!

网友(2025-03-03):
大佬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C(2025-07-13):
可能是因为license.dat里不包含ICCompilerII,所以导致它报"Following license(s) must exist : {ICCompilerII or ICCompilerII-NX}."。
解决方法是:在 scl_keygen 的 synopsys.src 里面加入下面两行
PACKAGE snps_lic_60 snpslmd 2019.2019 0 COMPONENTS="ICCompilerII ICCompilerII-NX " ck=0
INCREMENT snps_lic_60                 snpslmd 2019.2019 30-dec-2020 99 VENDOR_STRING=^1+S&PID=9b530424& SUPERSEDE ISSUED=01-apr-2004 ck=51 SN=RK:2671-0:167603:0   START=01-apr-2004  AUTH={ snpslmd=(LK=0) }

其中“snps_lic_60”是我随便写的,大家检查一下变量不要与文中其它变量重名就行
最后重新生成 license.dat 就好了。

网友(2025-11-18):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因为license.dat里不包含ICCompilerII,所以导致它报"Following license(s) must exist : {ICCompile ...

厉害啊,找半天不知道这个的lincese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