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arning: Target library contains no replacement for isolation cell 'snps_DES_DOMAIN__des_iso_out_snps_dout1_UPF_ISO' ...

楼主(2023-01-26):
UPF中插入ISO后进行DC综合,在进行compile_ultra时有Warning,详细信息如下:
compile_ultra -incremental -scan
Information: Performing power optimization. (PWR-850)
Alib files are up-to-date.
Information: Choosing a test methodology will restrict the optimization of sequential cells. (UIO-12)
Information: Evaluating DesignWare library utilization. (UISN-27)

============================================================================
| DesignWare Building Block Library  |         Version         | Available |
============================================================================
| Basic DW Building Blocks           | O-2018.06-DWBB_201806.1 |     *     |
| Licensed DW Building Blocks        | O-2018.06-DWBB_201806.1 |     *     |
============================================================================

Information: There are 2 potential problems in your design. Please run 'check_design' for more information. (LINT-99)

Warning: Ports found with no related supply net. This might cause simulation/synthesis/verification mismatch. (UPF-405)
Information: Total 0 repeater cells are inserted. (UPF-464)

Warning: Always-on buffer characterized for '(voltage = 1.080000V, process = 1.200000, temperature = 125.000000)' operating condition was marked dont_use or it is not defined in the target library. (OPT-997)
Warning: Always-on inverter characterized for '(voltage = 1.080000V, process = 1.200000, temperature = 125.000000)' operating condition was marked dont_use or it is not defined in target library. (OPT-996)
Loaded alib file './alib-52/sc_max.db.alib'
Information: State dependent leakage is now switched from on to off.

  Beginning Pass 1 Mapping  (Incremental)
  ------------------------
  Processing 'ctrl'
  Processing 'pwr_ctrl'
  Processing 'TOP'

  Updating timing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Updating design information... (UID-85)
Information: A total of 10 isolation cells are inserted. (UPF-214)
Information: Automatic shift-register identification is enabled for scan. Not all registers will be scan-replaced. (OPT-467)
Warning: Target library contains no replacement for isolation cell 'snps_DES_DOMAIN__des_iso_out_snps_dout1_UPF_ISO' (GTECH_ISO1_EN0); it was not translated. (TRANS-11)
Warning: Target library contains no replacement for isolation cell 'snps_DES_DOMAIN__des_iso_out_snps_dout2_UPF_ISO' (GTECH_ISO1_EN0); it was not translated. (TRANS-11)
Warning: Target library contains no replacement for isolation cell 'snps_DES_DOMAIN__des_iso_out_snps_CtrlDatOut[7]_UPF_ISO' (GTECH_ISO1_EN0); it was not translated. (TRANS-11)

问题:这个Warning的意思是什么?是否影响DC结果?如何消除?求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2023-10-13):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A: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缺少带iso的库,加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少带iso的库,加上就好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