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entOS7搭建RealVNC实现远程访问 (含安全策略设置、常见问题处理等)

楼主(2023-01-27):
未接触本论坛时将文章发表在了CSDN,现转载过来(因论坛的编辑器样式不咋美观,于是将PDF文档添加到了帖子附件中)2023年2月1日发现官方上线了 7.X 新版,教程中的序列号仅适合 6.X 及之前的版本,如果没有适合的License请勿使用最新版

网友A:
请教:
1. 如果vnc卡死,用户如果不被允许ssh/telnet方式登录server,还有什么方式能自己kill 进程吗?
2. 能配置让用户对应固定的虚拟桌面号吗?
多谢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
1. 如果vnc卡死,用户如果不被允许ssh/telnet方式登录server,还有什么方式能自己kill 进程吗?
2. 能 ...

这种方案我搞过
1) 可以限制ssh只能运行特定的命令,你可以限制只能运行一个叫做restart_vnc的命令
用户一登录ssh,就直接运行restart_vnc
2) 当然可以了,你的服务器可以只开放特定端口,每个端口都和用户一一绑定,当然这个绑定规则你需要用个文件做下维护

当然用vnc是有一个巨大的漏洞的,假设你给用户分配了端口x用于访问vnc,那用户完全可以登录vnc之后写个脚本,直接把vnc关掉,运行一个ftp在端口x上,进行数据传输,然后再自动把ftp干掉,接着在端口x上启动vnc,你作为一个管理员是很难发现的
除非写个脚本一秒钟扫描一次端口x是不是被类似/usr/bin/vncserver使用

我不想搞的这么不优雅,所以后来都用etx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
1. 如果vnc卡死,用户如果不被允许ssh/telnet方式登录server,还有什么方式能自己kill 进程吗?
2. 能 ...

问题1:因为桌面卡死后不仅要kill桌面,桌面上的仿真软件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公司要求的是运维人员为研发人员处理卡死问题,而不是让他们自己操作。如果非要让他们自己操作的话,可以新建一个公共桌面,用户登录进去后通过Terminal程序su - 用户名到自己的环境,然后结束桌面

问题2:
CentOS6系统可以安装tigervnc-server,然后su - 用户环境,通过运行vncpasswd设置连接密码,再按以下格式编辑/etc/sysconfig/vncservers文件实现批量定义端口号和连接参数
VNCSERVERS="1:用户1 2:用户2"
VNCSERVERARGS[1]="-geometry 1920x1080 -nolisten tcp -alwaysshared -depth 24 -SendCutText=0"
VNCSERVERARGS[2]="-geometry 1920x1080 -nolisten tcp -alwaysshared -depth 24 -SendCutText=0"

CentOS7系统的tigervnc-server演变成了为每个用户单独创建/etc/systemd/system/vncserver@:1.service服务的形式,通过/etc/sysconfig/vncservers批量定义的方式无法使用

为了方便在防火墙做策略,以及防止用户私自开文件类的应用传输数据,我们公司的防火墙只允许客户机与服务器进行5999端口的通信。不过公司有几台很老的redhat服务器上面的realvnc可以通过/etc/sysconfig/vncservers批量定义用户端口,我把服务器上的相同版本realvnc装到CentOS7系统却无法实现这个功能,有了最新进展我再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案我搞过
1) 可以限制ssh只能运行特定的命令,你可以限制只能运行一个叫做restart_vnc的命令
用户 ...

多谢回复,我也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1:因为桌面卡死后不仅要kill桌面,桌面上的仿真软件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公司要求的是运维人员为 ...

多谢两位分享,要安全使用vnc看来还需要挺多配置~

网友C:
小白弱弱问一句,意思是我如此设定了实验室服务器后,可以用VNC远程登陆?

网友D:
tigervnc和realvnc哪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gervnc和realvnc哪个更好?

要看使用环境和系统:如果是centos7系统、需要访问服务器人数较多的话,tigervnc要为每个用户创建单独的服务、realvnc可以实现所有用户连接5999端口访问不同的桌面,在这方面realvnc略胜一筹,如果是个人单用户使用的话两款软件区别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弱弱问一句,意思是我如此设定了实验室服务器后,可以用VNC远程登陆? ...

如果是内网环境的话,客户机可以通过vnc连接服务器(没有防火墙或交换机的安全策略阻隔),如果是在家里想连接服务器的话需要部署vpn或者端口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
1. 如果vnc卡死,用户如果不被允许ssh/telnet方式登录server,还有什么方式能自己kill 进程吗?
2. 能 ...

第2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前提条件:预装RealVNC软件

第一步:编辑/etc/sysconfig/vncservers(如果没有则新建一个)定义用户名及虚拟桌面号,配置内容示例如下
VNCSERVERS="1:用户名 2:用户名"
备注:1和2为虚拟桌面号,用户名为服务器已经存在的账号

第二步:将附件的vncserver脚本解压到服务器任意目录
通过chmod +x vncserver命令对其添加可执行权
执行./vncserver start 可实现批量启动/etc/sysconfig/vncservers中的虚拟桌面
备注:vncserver脚本是从tigervnc软件中提取出来的

经过以上操作后,虚拟桌面即可批量启动

注意:虚拟桌面号并不是网络端口号,而是vnc根据虚拟桌面号按照一定算法生成端口,对应关系如下

如果为用户指定的桌面号为1,则vnc为其生成的端口号为5901;如果为用户定义的桌面号为300,则vnc为其生成的端口号为7500。桌面号0为显示器自身,所以虚拟桌面要从1开始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案我搞过
1) 可以限制ssh只能运行特定的命令,你可以限制只能运行一个叫做restart_vnc的命令
用户 ...

realvnc可以让所有用户通过5999端口连接虚拟桌面,我们公司的做法是通过防火墙将访问服务器22、5999端口之外的请求全部drop掉,因为vnc是以root权限启动的,用户私自开vnc进程的话也不会将5999端口占用掉

网友E:
关于用于传输数据,用户完全可以在自己PC上(也就是vnc的客户端这里架一个小型ftp、tftp等等服务端),然后从服务器那里运行客户端发起连接,这样子也封禁不了的吧。 有些客户端也就一个小程序,想办法上传或者把源代码贴到到服务器自己目录下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realvnc可以让所有用户通过5999端口连接虚拟桌面,我们公司的做法是通过防火墙将访问服务器22、5999端口 ...

看了下,这个模式果然可以,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关于用于传输数据,用户完全可以在自己PC上(也就是vnc的客户端这里架一个小型ftp、tftp等等服务端),然后 ...

当然要用防火墙挡一下啊,用户是没有方法直接发起outbound的连接的

inbound的方向只开放特定的端口,上面运行的程序都是固定的,比如vnc
然后iptables里面对对特端口的新建立连接放行,对已经处于建立状态的连接放行

网友:
相当不错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要用防火墙挡一下啊,用户是没有方法直接发起outbound的连接的

inbound的方向只开放特定的端口,上 ...

好的,再研究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看使用环境和系统:如果是centos7系统、需要访问服务器人数较多的话,tigervnc要为每个用户创建单独的 ...

安装好了,只可以开启5900端口,如何开启5901-5999的端口呢?  tightvnc  那个我会配置,但是Realvnc 的怎么配置都好像开不了其他端口,只能 su -  user 下,用vncserver 命令执行

网友:
很好的教程,感谢分享

楼主(2023-02-28):
引用 网友F:
安装好了,只可以开启5900端口,如何开启5901-5999的端口呢?  tightvnc  那个我会配置,但是Realvnc 的怎 ...

realvnc默认使用tcp与udp的5900(镜像显示器)与5999(虚拟桌面)端口,如果想实现批量开指定端口的话,参照22楼的方法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36&pid=10885940

网友G:
使用centos 7.4+VNC-Server-6.2.0  普通用户 无法实现远程连接  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楼主遇到过吗?
全程按照你的教程操作

网友H:
我也遇到了,ROOT可以登陆,普通用户就不能登陆,楼主你是不是漏写了步骤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了,ROOT可以登陆,普通用户就不能登陆,楼主你是不是漏写了步骤了? ...

我也觉得是楼主漏写了啥步骤!!!都碰到了一样的问题    对小白不好……

网友:
严格按楼主的步骤和命令做的,连错误都跟楼上一样。那应该有些步骤漏写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了,ROOT可以登陆,普通用户就不能登陆,楼主你是不是漏写了步骤了? ...

我也是这样,普通用户添加了root权限也不行。现在解决了嘛

楼主(2023-06-04):
引用 网友G:
使用centos 7.4+VNC-Server-6.2.0  普通用户 无法实现远程连接  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楼主遇到过吗?
...

这个教程是我实践过近百次后才发出来的(公司的实体机服务器与虚拟化测试环境都使用了这个教程),可能有以下原因导致报错:

1、CentOS系统版本不一致,导致配置文件/etc/vnc/policy.d/vncserver-x11-virtual中的管控参数运行报错,可以将配置文件删除再重启VNC服务试试
2、在粘贴pdf教程中的命令时,可能漏掉了、或是错误粘贴了某些参数
3、查看用户目录下./vnc/目录生成的log日志,以及系统/var/log/message日志,里面会有参考性的报错信息
4、我是在全新的系统环境中安装了VNC,如果是使用了很久的系统,可能因为系统中已安装的组件冲突导致报错
5、SELINUX功能是否已禁用
6、普通用户需要通过服务器IP:5999端口登录,root用户要通过服务器IP登录

这几个月公司业务繁忙没有登录论坛,这是我在csdn写的文章(论坛中的教程是csdn导出的,在粘贴时可能会错版):https://blog.csdn.net/baishikele ... 1001.2014.3001.5502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了,ROOT可以登陆,普通用户就不能登陆,楼主你是不是漏写了步骤了? ...

这个教程是我实践过近百次后才发出来的(公司的实体机服务器与虚拟化测试环境都使用了这个教程),可能有以下原因导致报错:

1、CentOS系统版本不一致,导致配置文件/etc/vnc/policy.d/vncserver-x11-virtual中的管控参数运行报错,可以将配置文件删除再重启VNC服务试试
2、在粘贴pdf教程中的命令时,可能漏掉了、或是错误粘贴了某些参数
3、查看用户目录下./vnc/目录生成的log日志,以及系统/var/log/message日志,里面会有参考性的报错信息
4、我是在全新的系统环境中安装了VNC,如果是使用了很久的系统,可能因为系统中已安装的组件冲突导致报错
5、SELINUX功能是否已禁用
6、普通用户需要通过服务器IP:5999端口登录,root用户要通过服务器IP登录

这几个月公司业务繁忙没有登录论坛,这是我在csdn写的文章(论坛中的教程是csdn导出的,在粘贴时可能会错版):https://blog.csdn.net/baishikele ... 1001.2014.3001.5502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这样,普通用户添加了root权限也不行。现在解决了嘛

这个教程是我实践过近百次后才发出来的(公司的实体机服务器与虚拟化测试环境都使用了这个教程),可能有以下原因导致报错:

1、CentOS系统版本不一致,导致配置文件/etc/vnc/policy.d/vncserver-x11-virtual中的管控参数运行报错,可以将配置文件删除再重启VNC服务试试
2、在粘贴pdf教程中的命令时,可能漏掉了、或是错误粘贴了某些参数
3、查看用户目录下./vnc/目录生成的log日志,以及系统/var/log/message日志,里面会有参考性的报错信息
4、我是在全新的系统环境中安装了VNC,如果是使用了很久的系统,可能因为系统中已安装的组件冲突导致报错
5、SELINUX功能是否已禁用
6、普通用户需要通过服务器IP:5999端口登录,root用户要通过服务器IP登录

这几个月公司业务繁忙没有登录论坛,这是我在csdn写的文章(论坛中的教程是csdn导出的,在粘贴时可能会错版):https://blog.csdn.net/baishikele ... 1001.2014.3001.5502

网友(2023-08-23):
谢谢分享,请教下,我用 vncserver -list, 获取不到端口开放信息,是为什么呢?
tigervnc是支持这个命令的。

网友J(2024-03-05):
很好的参考!
CentOS6上设置好了,与CentOS7上主要不一样的地方:
1. 用chkconfig设置服务
2./etc/vnc/xstartup.custom 中去掉“--ses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好的参考!
CentOS6上设置好了,与CentOS7上主要不一样的地方:
1. 用chkconfig设置服务

网友:
按照楼主的教程一次成功,但是如果不完全关闭防火墙的情况下需要开启5900到5999端口才能实现连接 realvnc并没有默认开启防火墙 这是我按照楼主实践后唯一的不同点

网友:
想问一下 除了在配置页面配置分辨率有没有别的方法修改vnc的分辨率哇 因为我们这边每个人的显示器不一样 没办法一个一个人的去写对应的分辨率

网友(2025-03-23):
引用 楼主:
realvnc可以让所有用户通过5999端口连接虚拟桌面,我们公司的做法是通过防火墙将访问服务器22、5999端口 ...

您好,我按照博主的配置进行了设置,发现目前只有5900端口可用,而root用户和非root用户(非root用户被加入到了一个组,而这个组可以VNC连接)在VNC Viewer中输出账户名密码之后,都只能登录到当前服务器的页面(比如,当前服务器处于登录页面,我输入user02和user03的账户,VNC连接后都只会在服务器登录界面),无法登录到账户对应的桌面环境,请问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觉得是楼主漏写了啥步骤!!!都碰到了一样的问题    对小白不好……
...

你可以尝试IP::5999

网友:
多谢多谢,进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