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救命,这个怎么提取label坐标

楼主(2023-01-27):
各位大佬好,请教一下,就是我想提取版图里所有label的坐标并打印在指定路径,感觉错误好多啊,不知带怎么写了,求debug

网友A:
virtuoso自带的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自带的就有

好的  谢谢  那个只能打开版图后进行操作,我想的是把整个库里的cell的label都对应打出来,看看能改进不

网友B:
1)把shapes后面的 objType去掉,直接获取shaps就可以了  2)在if语句判断里面做 if(Obj~>objType=="label" then 接下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把shapes后面的 objType去掉,直接获取shaps就可以了  2)在if语句判断里面做 if(Obj~>objType=="label" ...

大佬,就是我这样改了之后报这些错,应该是这里不对,它没有获取到x坐标的值x=car('(obj~>xy))getSGq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把shapes后面的 objType去掉,直接获取shaps就可以了  2)在if语句判断里面做 if(Obj~>objType=="label" ...

就是fprintf打印两个浮点数后面就需要两个变量x和y嘛   但是我的X和Y获取的值好像不对

网友B:
x = car(obj~>xy)
y = cadr(obj~>xy)

不需要前面那个 tick (’)。
还有就是你每处理一个shape,就打开和关闭fprintf的文件输出通道,这是干啥嘛。要把这个打开和关闭的语句放到循环体制外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 = car(obj~>xy)
y = cadr(obj~>xy)

好的   谢谢大佬   我就说刚刚我在输出label name时为啥只有一个name  我再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x = car(obj~>xy)
y = cadr(obj~>xy)

大佬    我又来了   我把它改成这样了   name和坐标都打印出来了  问题是还是就只打印了一个   输出的语句已经拿出循环了   但是看它输出的结果似乎只读取了一个   不晓得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B:
当然不对。

outfile语句放到foreach前面,还是在循环体外。
fprintf语句放在循环体内,if语句体之内,在取到 x,y,name值的语句之后。
close语句放在forach循环体之外的后面。
dbClose语句放最后,关闭prog前dbClose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对。

outfile语句放到foreach前面,还是在循环体外。

好的   谢谢大佬   现在能够全部打印出来了   但是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版图里明明只有1个G9但是它却多打印了4个出来   而版图里又正好有其他4个shape   又试了一下把版图里在增加一个shape时   它打印出来的G9又多了一个

是不是需要用到过滤呀

网友B:
把fprintf放到if-then 语句体里面,不要放到if-then的外面。你的意图是发现了一个Label,就打印一个,而不是针对每一个找到的Obj,不论青红皂白都 “找到label后赋值x,y,name一次,但是打印若干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fprintf放到if-then 语句体里面,不要放到if-then的外面。你的意图是发现了一个Label,就打印一个,而不 ...

好的    谢谢大佬   功能已经实现了  再加一个list就可以打印一个库里所有的cell了   这样节省时间多了

我感觉我老是对函数的位置放在哪会有一些模糊  也可能是对函数功能还不是很了解   其实我到现在就只知道几个函数

之前做changelayer和replaceDevice时也经常把“()”的位置弄错   还找了好久是什么原因

还是谢谢大佬了    非常感谢!!!

网友C:
最终的code  可以分享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终的code  可以分享 看看

现在还有点问题,一运行virtuoso就卡死了

网友D:
你好,楼主,需要先判断一下Lable是不是再PAD中心点上吗?或者能否直接提取PAD中心坐标,再把lable信息和这个坐标关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需要先判断一下Lable是不是再PAD中心点上吗?或者能否直接提取PAD中心坐标,再把lable信息和这 ...

你说的这个论坛上好像有脚本,可以去搜一下,或者去B站找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论坛上好像有脚本,可以去搜一下,或者去B站找下

能把一个库里的50个版本一次行提出来吗?可以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