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cketchip RISCV后端综合求助

楼主(2023-01-27):
本科毕业打算跑一遍rocket chip的后端流程,对这种芯片级的数字模块如何进行综合?题主学习了DC的workshop,但好像都是针对一些小模块,对sdc文件中的设置也并非全部清楚,请问该如何上手呢?

网友A:
按照官方教程搭建好环境就能综合出verilog代码(生成verilog很简单只要能访问github就行)也就是下载mill并设置好环境变量然后运行 make verilog CONFIG=freechips.rocketchip.system.DefaultConfig 如果没有报错那就能生成默认配置的verilog代码
所有能用的配置的在src/main/scala/system/Configs.scala 里面有定义,也就是这些配置
DefaultConfig  //默认配置
DefaultSmallConfig // 默认的小型配置
TinyConfig // 迷你级配置

DefaultRV32Config // 默认32位的配置

DefaultFPGAConfig //默认FPGA用的配置

DualCoreConfig // 双核配置
QuadCoreConfig // 四核芯配置
OctoCoreConfig // 八核心配置

HeterogeneousTileExampleConfig //总线例子配置
MemPortOnlyConfig
MMIOPortOnlyConfig

SingleChannelBenchmarkConfig //单通道的测试配置
DualChannelBenchmarkConfig   //双通道的测试配置
QuadChannelBenchmarkConfig //四通道的测试配置
OctoChannelBenchmarkConfig //八通道的测试配置

DualBankConfig //双缓存配置

RoccExampleConfig
DefaultBufferlessConfig
EightChannelConfig

DualChannelConfig
DualChannelDualBankConfig
Edge128BitConfig
Edge32BitConfig

然后在根据生成的文件里的参数写写SDC, 把用到的文件拷贝到DC里综合,记得删除 EICG_wrapper 和 SimDTM 两个模块才能综合。
不想自己生产那我就分享一下我生成的verilog代码, 这个是默认配置的包含所有生成文件

别人的文章
Chisel3 & Scala & Rocket-chip verilog的生成 https://blog.csdn.net/a_weiming/article/details/876512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官方教程搭建好环境就能综合出verilog代码(生成verilog很简单只要能访问github就行)也就是下载mill并 ...

感谢回复,前端代码生成目前没有什么问题,我也学习了chisel bootcamp,但过渡到后端综合不知如何下手,主要是生成的verilog我自己也看不懂且并非层次化,此前我根据chipyard的doc尝试过开源工具openroad,但也需要人为进行约束。所以我目前的问题是不知如何进行综合,我现在在学习DC的workshop,我在网上也搜不到有关rocket的后端实现案例,请问您能说说“根据生成的文件里的参数写写SDC”这一步该如何进行,或者需要学习哪些资料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如果能分享一些有用的资料那十分感谢。题主刚刚入门后端,本科也没学过这些,可能问题有些简单,望提供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前端代码生成目前没有什么问题,我也学习了chisel bootcamp,但过渡到后端综合不知如何下手, ...

chipyard的后端用的是hammer。。。他的sdc模版也就是设置一下时钟端口和频率剩下其他参数让机器自己设置。国内开源的香山也是基于rocketchip,你可以发邮件去找香山的后端组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ipyard的后端用的是hammer。。。他的sdc模版也就是设置一下时钟端口和频率剩下其他参数让机器自己设置 ...

感谢建议,我用了hammer,但S家的工具需要给ucb发工具厂的license比较麻烦,hammer内部还支持openroad,不过貌似基于docker的搭建对hammer的支持不是很好,跑官方的openroad-sky130例程中间会出bug,所以我又单独看了看openroad,但单独用openroad对输入的sdc要求就很高,我也没完全用熟练,不知hammer只约束时钟频率和基本的placement选项,其他的是会自己优化吗?
感谢建议,我会查查香山后端的有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