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尝试做了个上升沿触发的DFF,但是下降沿也会触发

楼主(2023-01-28):
上图是我使用的结构,常见的歹有reset和clr信号的DFF,上升沿触发,但是在仿真的时候发现时钟下降沿来的时候,第二个锁存器的输入也会跟着前面的输出一起下降,一开始怀疑是中间的传输门没有关断导致的,就把最前面输入D接的传输门的控制时钟做了延迟,但是还是会发生一样的情况,想请问大家这种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去查看一下foundry厂给的datasheet,查看一下别人的DFF电路结构,对照着检查一下自己哪里做错了?

网友:
foudary给的datasheet里面有各种dff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