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两种运放的接法为什么会不工作?

楼主(2023-01-28):
电源电压1.2V 做了一个运放:
1、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输出能正常锁在900mV
2、接成这种增益为-1,输出顶到了1.2V
3、用理想运放代替2中的实际运放,又能让输出正常在0.9

很疑惑是为什么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就可以工作而接成第二个这样就不行?
因为运放的结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
按照我的预想是:第二种接法的输出应该也是0.9才对。用理想运放vcvs voltage gain=1000,也验证了可以实现的。

单位增益负反馈测实际运放的stb,输出电容设置1pF,增益58dB 裕度40°左右。
以下是运放具体结构:
1、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

2、接成增益为-1时 工作不正常

网友:
如果反馈用电容,而不做开关,则没有DC通路。DC工作点依赖于电荷守恒。
仿真是理想的,运放输入0电流,初始电荷为0。仿真器会帮你找到稳定点。
实际中,漏电,寄生电容会导致整个工作点往固定的方向偏离。

网友(点评):
同意。电容反馈网络通常用于开关电路。

楼主:
运放的具体论文一时找不到了,不过我发一下当时的一个笔记,GMROUT

网友:
理想运放输出阻抗为0

网友:
你做的是什么仿真?test bench是怎样的?

网友:
你没有理解电容的本质,多思考一下。或者看一下拉扎维或任意教材的开关电容或反馈章节就知道了。1、电容不提供直流通路。2、理想运放无系统offset,实际运放有,加上仿真器会对没有直流通路的悬空点添加dc路径导致理想运放看到900mV。

网友:
电容的理解就不说了。
这种放大器设计的优势是什么?中间交叉一下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
你列公式算一下闭环传输函数。现在对直流输入来说,电容是开路,运放工作在开环状态下,是一个比较器,VIP>VIN,所有输出逻辑高(VDD)。对交流输入来说,电容才构成负反馈。电容反馈一般都是要配开关用,组成开关电容电路。电容和开关一起可以等效成一个电阻。

网友:
再就是:1. 不要直接用理想电流源,要用电流镜去镜像理想电流
2. 接法二里反馈没有直流通路,VIN是悬空状态,可能会被噪声耦合到任意电位上
3. 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运放是有系统输入失调电压的,你就算在仿真器手动给VIN一个0.9V的初始条件,可能也是这个结果

网友:
你要给个dc状态电位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其实上面我在ipad上画的时候忽略了电阻。testbench如图

单纯的只有电容,肯定是不行的,没直流通路的。
我的问题其实是出在电阻的大小设置不恰当,之前电阻设置成1G左右,而运放的输出阻抗才几M(怀疑这种情况下直接开路了)
因此我尝试将这个电阻设置成10M这个级别,电路就正常稳定了。
多谢各位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