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在连接BLOCK和BLOCK之间的pin时会出现虚线连接,我想一直显示正在连接的线的飞线

楼主(2023-01-28):
拜求!请问怎么办

网友A:
飞线问题就比较多,有问题重启

网友:
飞线功能是XL状态的功能,若连接关系掉了可以在XL状态下点击左上角工具栏的Connectivity——Update——Components and nets   更新一下器件跟连线的关系。就能实现您说的一直显示虚线连接。

楼主:
没显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问题就比较多,有问题重启

点那个飞线就都亮了,我只想我正在连的线亮

网友B:
XL窗口下 Window->assistans->Navigator->Nets,在这里选中你要连的线,对应的飞线就会亮

网友:
在电路上快捷键9 - F3   把schematic  masklayout  layout  全选上   再点亮电路的net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XL窗口下 Window->assistans->Navigator->Nets,在这里选中你要连的线,对应的飞线就会亮 ...

学习到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