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断言怎么写

楼主(2023-01-28):
大概就是timer_pause等于1就不计数,等于0就每个时钟周期向下计数,我这么写有什么问题呢? 屏幕截图 2023-01-28

网友A:
不清楚,没用过if else...实在不行分成两个property,timer_pause和 !time_pause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没用过if else...实在不行分成两个property,timer_pause和 !time_pause |=> ...... ...

调试了下断言我这么写应该没有问题。
我是vip总里的$asserton和$assertoff影响了其他地方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