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P测试,每次扎针测试值有变化

楼主(2023-01-28):
Hi,dear all :
      CP测试,每次扎针测试值有变化,有何解决测试?(如控制探针压力?)

网友A:
什么电路?考虑接触电阻的影响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路?考虑接触电阻的影响再分析。

是电荷泵型电路,外接飞电容和稳压电容。

OD +10,OD+40,输出电压差异200mV。

问题:
1) 接触电阻大致量级?
2)有何措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电荷泵型电路,外接飞电容和稳压电容。

OD +10,OD+40,输出电压差异200mV。

电荷泵型电路,外接飞电容和稳压电容  ——是指不停开关的电荷对电容充电或放电?然后通过反馈环路调节电容上电压不变?如果有反馈环路还需考虑CP测试导致环路不稳定的可鞥
od+10和od+40——这是什么意思?

CP测试接触电阻case by case,可以问一下之前使用过该仪器的人,仪器不太行的时候,上千欧也是有可能的。
无法改善仪器的情况下,可以修改测试方法,对于精确的电压测量,可以让电流通路与测量通路分开,并减小测量通路分得得电流,这样待测电压与实际电压的压差I*R就就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荷泵型电路,外接飞电容和稳压电容  ——是指不停开关的电荷对电容充电或放电?然后通过反馈环路调节电 ...

好的,感谢支持。

网友B:
可能是电流过小不能击穿接触薄膜电阻,前置大电流项击穿接触薄膜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流过小不能击穿接触薄膜电阻,前置大电流项击穿接触薄膜就可以

谢谢回复。

网友:
最有可能是每次探针扎到pod上的压力不同,从而导致接触电阻不同。“OD +10,OD+40,输出电压差异200mV”,考虑到传输电流,电压差异200mV是完全可能的。一般来说,如果不用开尔文接法,考虑到探针和Pad的材质接触电阻的差异可能为几欧姆到几百欧姆。一劳永逸的办法是用开尔文接法,业界一般对测试精度要求小于1欧姆的电阻,建议用开尔文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