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大扇出数量

楼主(2023-01-28):
我看nLint中,最大扇出数量超出10个就会报警告。实际设计中如果扇出比较多的话,DC或者后端工具会解决掉吗?我看有的扇出有几百个。

网友A:
high fanout会影响DRC和timing,DC和ICC2中会约束fanout的数量,实际一旦超过,工具会想发设法去优化,比如通过insert buffer,使其满足约束值。如果工具实在搞不定,就会报出DRC violation,然后手动去fix

网友:
high fanout会影响DRC和timing delay,DC和ICC2会对fanout进行约束,实际一旦超过约束值,工具会首先想法设法去优化,使其满足约束值。如果工具实在搞不定,可以根据DRC violation手动f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gh fanout会影响DRC和timing,DC和ICC2中会约束fanout的数量,实际一旦超过,工具会想发设法去优化,比如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