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双入双出)有有同相端和反向端之分吗

楼主(2023-01-28):
全差分运放(双入双出)有有同相端和反向端之分吗

网友A:
指定了输入端的正负的话,输出的正负就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了输入端的正负的话,输出的正负就确定了

感谢回答,本身是完全对称的(选哪端都一样呗),就看我们如何给信号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本身是完全对称的(选哪端都一样呗),就看我们如何给信号呗?
...

没错,取决于输入信号的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