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包括启动电路的带隙电压基准 dc仿真和trans仿真结果不符

楼主(2023-01-28):
为什么dc仿真的结果与trans不符,这里dc仿真VBG有1.169V,但是trans仿真稳定下来只有400mV

楼主:
这是trans仿真 粉色的是VBG

楼主:
为什么图片发不出来 哎

网友:
大概率是没启动。建议检查启动电路。

网友:
确实应该检查启动电路,看看启动电路的工作点有没有出问题(开启点和关闭点)

网友A:
这个三级运放设计和环路控制偏置电流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级运放设计和环路控制偏置电流都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呀 我是照着IEEE文献复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呀 我是照着IEEE文献复现的

文章拿出来看看?

网友:
这个不就是chris里面的电路么。

网友:
但是你用的运放结构与他不同,启动电路和带隙结构都是差不多的。没看懂的是,为啥需要加三级的运放,也就是折叠后面加了两级的共源级,其稳定性是怎么保证的。感觉你这个电路是运放没调对,你可以看一下,dc仿真,看看运放静态工作点对不?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运放是两级结构,第三级是用来做PTAT电流,或者是提供bias。

网友:
我这边猜的是,可能是带隙启动的问题,你仿真瞬态的时候,可以模拟上电瞬间,给个跳变电压看一下效果。

网友:
启动电路问题,不稳定,启动电路重新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