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led to check out features VerdiTransactionDebugUltra, o

楼主(2023-01-28):
请问 Failed to check out features VerdiTransactionDebugUltra 这种错误,怎么加对应feature

网友A:
看license的log,里面要的是什么feature就加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license的log,里面要的是什么feature就加什么。

空行前是 之前能过得src  空行后是加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license的log,里面要的是什么feature就加什么。

空行后是加得feature,请问这样对吗

网友:
project id为什么发生改变了? 这样貌似有问题吧?

网友(2023-06-18):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是license的问题吗

网友:
vender string都不一样

网友(2024-07-01):
楼主解决了吗,遇到一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