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匹配的三极管的连线

楼主(2023-01-29):
匹配的三极管这种连线可以吗,是不是线宽小了,用M2连出去,线宽只有0.4,这个匹配的三极管只有发射极不连在一起,其他端口都用M1在底层cell就连一起了。

网友A:
线宽要综合考虑EM 和IR问题的
具体来说是由发射级电流大小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宽要综合考虑EM 和IR问题的
具体来说是由发射级电流大小决定

这样啊,行,我刚学版图,只觉得这样连比环绕着连要好看一点

网友B:
其他端口是不是都是接地的,是不是也要抬高去接GND呢,这个电源好像也挺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端口是不是都是接地的,是不是也要抬高去接GND呢,这个电源好像也挺重要的 ...

对,其他端口都是接地的,我用M1在cell里就相互连上了。抬高去接地是什么意思呀,我只知道连线,其他的因素不了解
画的是bandgap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其他端口都是接地的,我用M1在cell里就相互连上了。抬高去接地是什么意思呀,我只知道连线,其他的 ...

BG 的三极管的地挺重要的,这里需要准确的德尔塔Vth,建议还是直接搭到主线上,如果仅仅M1在cell里接了,会不会有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