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前门访问发送seq仿真运行不停止

楼主(2023-01-29):
发送reg seq的时候, 使用正常的发送reg seq仿真是正常的。但是, 使用reg model发送seq仿真一直不停止(rgm当作seq发激励就只发了第一个, 然后就卡住了, 仿真时间一直跑的)。

reg driver:
task tdm_encoder_reg_driver::do_drive();

        reg_trans req,rsp;
        while(1)begin
            seq_item_port.get_next_item(req);
            drive_one_config(req);
            void'($cast(rsp,req.clone()));
            rsp.rsp = 1;
            rsp.set_sequence_id(req.get_sequence_id);
            seq_item_port.item_done(rsp);
        end
endtask

rgm adapter:
class rgm_adapter extends uvm_reg_adapter;
    `uvm_object_utils(rgm_adapter)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rgm_adapter");
        super.new(name);
        provides_responses = 1;
    endfunction
    function uvm_sequence_item reg2bus(const ref uvm_reg_bus_op rw);
        reg_trans tr = reg_trans::type_id::create("tr");
        tr.cmd  = (rw.kind == UVM_WRITE)? `WRITE:`READ;
        tr.addr = rw.addr;
        tr.data = rw.data;
        return tr;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bus2reg(uvm_sequence_item bus_item, ref uvm_reg_bus_op rw);
        reg_trans tr;
        if(!$cast(tr, bus_item))begin
            `uvm_fatal("CASTFAIL", "Provided bus_item is not the correct type")
            return;
        end
        rw.kind   = (tr.cmd == `WRITE)? UVM_WRITE:UVM_READ;
        rw.addr   = tr.addr;
        rw.data   = tr.data;
        rw.status = UVM_IS_OK;
    endfunction
endclass

我怀疑是 bus2reg 的时候哪里出问题了导致没有握手成功, 可能我写的不全。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感谢

网友:
不要贴下seq吗

楼主:
rgm发seq
    task tdm_encoder_case1_sequence::do_reg();
        wr_val = 32'h0014;
        rgm.rw1_reg_inst.write(status, wr_val);
        rgm.rw1_reg_inst.read(status, rd_val);
        void'(this.diff_value(wr_val, rd_val, "RW1_REG"));
    endtask

reg发seq(可随机化cmd addr data)
    task tdm_encoder_case4_sequence::do_reg();
        repeat(100)begin
            `uvm_do_on_with(reg_seq, p_sequencer.te_reg_sqr,
                            {cmd == `WRITE;})
        end
        repeat(100)begin
            `uvm_do_on_with(reg_seq, p_sequencer.te_reg_sqr,
                            {cmd == `READ;})
        end
        repeat(100)begin
            `uvm_do_on(reg_seq, p_sequencer.te_reg_sqr)
        end
    endtask

网友:
加这个试试
rsp.set_transaction_id(req.get_transaction_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