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理解DS ADC的Modulator的输出

楼主(2023-01-29):
刚开始看Delta Sigma ADC。很多文章都只讲到Modulator部分。计算和仿真的spectrum也是直接用Modulator比特流输出来计算的。
那么,过采样+噪声整形之后的fm带内噪声抑制,是需要数字滤波器之后才能得到的吧?在modulator输出直接计算,得到的不还是整个fs带内的噪声吗?

另外,有什么文章或者书讲输出滤波器设计比较好的吗?

网友:
个人觉得对SDM比特流做FFT分析后可以只计算基带内的噪声功率;其结果大概相当于比特流经过理想的低通数字滤波器的结果。实际的数字滤波器由于过渡带的存在,可能输出的噪声功率略微有些差异。

楼主:
嗯,我也觉得。相当于这样计算到的就是Modulator的信噪比。实际中加了数字滤波器只能变得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