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MPP画环不能闭环的问题

楼主(2023-01-29):
如题,用Create Multipart Path 画画环时,不能闭环,需要手动填补一块,有什么办法画成闭环吗?求助解答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首尾的注入包了DIFF

网友B:
设置begin offset 和end offset

网友:
shift+g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首尾的注入包了DIFF

是的,用的时virtuoso自带的nw包了od0.12,根据楼下大哥的指示,设置begin  offset   和end  offset  让他缩回去了,就可以闭环了。感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begin offset 和end offset

感谢友友~~~在您的提示下,已经成功闭环~~~感谢回答~~

楼主:
shift   g  不能设置OD的宽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shift   g  不能设置OD的宽度~~~~

咋可能不能 Q属性把End Type改成truncate再试试改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可能不能 Q属性把End Type改成truncate再试试改宽度

原来如此~可以这样用!感谢贴友!

网友:
学到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