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PG的覆盖率一直上不去,请问大神该怎么优化

楼主(2023-01-29):
     Uncollapsed Stuck Fault Summary Report
-----------------------------------------------
fault class                     code   #faults
------------------------------  ----  ---------
Detected                         DT    2381058
Possibly detected                PT       5451
Undetectable                     UD       6258
ATPG untestable                  AU     213619
Not detected                     ND       1018
-----------------------------------------------
total faults                           2607404
test coverage                            91.64%
-----------------------------------------------
            Pattern Summary Report
-----------------------------------------------
#internal patterns                        1820
     #basic_scan patterns                  1820
--------------------------------------------

网友A:
从summary上,AU fault占比相对较高,可以尝试切换ATPG mode,比如从basic ATPG切换到fast-sequential ATPG或full-sequential ATPG;针对ND fault,可以尝试提高abort limit;针对UD fault,可以尝试插test point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summary上,AU fault占比相对较高,可以尝试切换ATPG mode,比如从basic ATPG切换到fast-sequential ATPG ...

用full-sequential也没提升,查了下,LDPC_TOP跟memtop的AU多,特别是memtop的覆盖率为0,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full-sequential也没提升,查了下,LDPC_TOP跟memtop的AU多,特别是memtop的覆盖率为0,这个要怎么解决 ...

不知此处memtop是否指memory。如果是,memory是通过mbist测试的,在scan mode下是需要将其bypass掉的。在tmax中,一般需要将memory设为black box,同时将memory的Q pin设为add_nofauts;另外一个思路是,可以在tmax中读入memory的function pattern(evcd),将有助于提高memory的cover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此处memtop是否指memory。如果是,memory是通过mbist测试的,在scan mode下是需要将其bypass掉的。在 ...

“可以在tmax中读入memory的function pattern(evcd)”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需要改原设计代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在tmax中读入memory的function pattern(evcd)”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需要改原设计代码吗?
...

具体没尝试过,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思路,tmax UG上有零星提到,你需要自己去t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没尝试过,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思路,tmax UG上有零星提到,你需要自己去try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我还有一个疑问想咨询下您,scan chain既然是以前的普通的 flip-flop换成带Mux的flip-flop,那它的时钟应该还是原来的不变,为什么又可以定义各种时钟给flip-flop,硬件上flip-flop是固定死的吖,难道时钟也加了MUX在正常模式与扫描模式时切换时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疑问想咨询下您,scan chain既然是以前的普通的 flip-flop换成带Mux的flip-flop,那它的时钟应 ...

你的怀疑是对的。top层时钟结构中插入MUX切换。SDFF在scan mode和function mode下对时钟的要求不一样,不能是同一个时钟。functional clock大概率是来自片内PLL,而scan clock需来自片外,需MUX切换。又如at-speed测试,shift需要低频,capture需要高频,必须有切换才能实现,这时是OCC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怀疑是对的。top层时钟结构中插入MUX切换。SDFF在scan mode和function mode下对时钟的要求不一样,不 ...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疑问想咨询下您,scan chain既然是以前的普通的 flip-flop换成带Mux的flip-flop,那它的时钟应 ...

是的。
stuck at:shift和capture都是低速时钟,时钟通过mux切换低速时钟和function高速时钟transtion:shift是低速时钟,capture是function高速时钟,通过OCC结构来切换(可以理解为一个复杂的mux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stuck at:shift和capture都是低速时钟,时钟通过mux切换低速时钟和function高速时钟transtion:s ...

还有一个问题要咨询下您,你上面说的像Memory可以用bypass模式。我现在有一个IP,设置为黑盒后会有很多AU,像这种 外购的IP要怎么处理,也能像MEMORY那样用bypass模式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要咨询下您,你上面说的像Memory可以用bypass模式。我现在有一个IP,设置为黑盒后会有很多AU ...

在IP外面加个wrapper,在scan mode进行bypass

网友:
特别是memtop的覆盖率为0,这个要怎么解决?
===
给memory 加 bypass 逻辑,异或 ,达到可测memory 输入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