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者不懂如何将已知电路结构的全部管子调到合适的饱和区

楼主(2023-01-29):
  FVF-LDO结构
这是对一些资料中设计的结构进行学习,但是结构繁杂,不能将全部管子调到饱和区,结构拆开设计再拼接后还是会出现管子在线性区情况,希望大佬帮忙看看管子的宽长比如何设置合适。万分感谢

楼主:
工艺是180nmCMOS工艺

网友:
你就不能先把电路图整理一下成为比较好读的结构,然后再分析吗?看的头都大。

网友:
我沒看過這電路
從你的電路來看
左邊是右邊的bias電路
bias電路很多書都有
給很多想入門的工程師建議
類比(模擬)工程師是強調腳踏實地練基本工
入門就是Razavi的電路了解“透澈"
模擬工程師和數字工程師不一樣的地方是
模擬工程師沒辦法速成
十年磨一劍
在eetop看了一些文章有感而發

网友:
先定每个支路的电流,然后根据电流定管子的大小来确定饱和区,后面就是看实际仿真的时候工作状态,可能某些管子和你想的有差距 再调一调

网友:
楼主应该好好检查一下FVF那一部分的电路有没有连错,是不是把Vout和Vref直接短接起来了。
顺便问一句楼主是在做和FVF-LDO相关的科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