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现代SoC设计中,绝大多数的电路都是同步电路。为什么代码里绝大多数都是异步电路呢?

楼主(2023-01-29):
看书中说现代SoC设计中,绝大多数的电路都是同步电路,这样的电路是相对稳定的,不会出现亚稳态的现象。但为什么代码里绝大多数都是异步电路呢,这跟书中的理论有所违背,想请教各位大佬能不能解答小弟的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浅见:因为对速度要求的不同,所以在现在SOC中有多个时钟域。但是在某一个时钟域中,所有的信号是应该同步的,即使有来自其他时钟域的信号,也是需要同步处理之后再进行操作。最终结果是处理跨时钟域的信号让同一时钟域的信号是同步的就行吧。欢迎各位指正

网友:
哪里的代码啊?

网友:
我觉得这个还是看时钟结构,现代的一版不同时钟就是异步吧,这样相比同步功耗会小很多,数据交互的地方跨时钟的办法处理应该就行了

网友:
哪里的代码!

网友:
现在流行global asynchronous local synchronous。
每个大模块内部都是同步设计,但是模块之间用的异步。
主要多个power domain,每个power domain可能用的电压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2023-08-30):
有没有可能楼主看到的代码就是按照异步来设计的,来保证速度?稳定性这些问题再交给模拟去调整?我也想了解下异步设计的代码时怎么综合成电路的

网友:
个人理解异步时钟设计是为了降低电路功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