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

楼主(2023-01-29):
这两个比较器都是漏极输入的,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分享吗

网友A:
你这种是电流型的比较器吗,输入是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是电流型的比较器吗,输入是电流吗?

输入的是电压

网友:
我也覺得這是電流比較器
很少見
因為一般比較器是閘極輸入
閘極輸入的特點就是不吃電流
比較器不會影響原有的電路特性
可是這電路是會吃原有電路的電流來驅動比較電路
除非你原有的電路電流驅動能力非常的強
其實你這個電路可以想像成一般比較器的第二級
因為所有比較器第二級都幾乎是電流驅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