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拟IC设计岗位,新手拿到一个新工艺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3-01-29):
本人刚入职模拟IC设计岗位,想请教一下各位,使用一个新的工艺,需要关注器件的什么特性,自己评估工艺需要做些什么,测试哪些参数?有什么测试方法,希望能获得相关的资料,欢迎各位留言讨论。

网友:
插眼学习,我也是个新人

网友:
目前做的是根据之前项目工艺用到的器件,找一找新工艺中类似的,访一仿特性。看看其他人怎么回答

网友A:
就是看看新工艺的耐压啊,性能啊和之前的有什么差别,最重要还有工艺有没有比较大的差别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看看新工艺的耐压啊,性能啊和之前的有什么差别,最重要还有工艺有没有比较大的差别吧 ...

耐压该怎么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耐压该怎么仿呢

看工艺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