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类放大器是怎么运用的

楼主(2023-01-29):
AB类放大器既然只能够进行半波放大,那它有什么作用呢?一直不太明白,他不能够完整的放大一个周期的信号,它是如何被应用的。

网友A:
你这什么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什么书啊

sansen的设计精粹

网友A:
书上的意思应该是输出电压由bias电流决定,classAB,当电压到最大时IB<Imax,这其中你要理解AB类的情况就是Vout往一边大的时候,另一边通常是关闭,就是图中Vout往下的时候IB是接近0的,当你Vout是往下满量程的时候,往上的电流就接近0,就是将图重的Y轴Vout改为-Vout(类似的意思),不知道这样你能不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的意思应该是输出电压由bias电流决定,classAB,当电压到最大时IB

谢谢回复,AB类放大器需要负电源才可以实现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AB类放大器需要负电源才可以实现对吗

没有所谓的负压,电压都是相对的,0V到6V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所谓的负压,电压都是相对的,0V到6V也可以

如果不用负压,那么当驱动一个小的电阻的时候,Pmos导通,Nmos截止时可以正常工作,但Nmos导通,PMOS截止时,由于电阻端接的是地,最低端接的也是地是不是就没办法工作

网友A:
你意思是输出接个小电阻到地吗,怎么会这么用,这样你的输出基本就是设定为地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输出接个小电阻到地吗,怎么会这么用,这样你的输出基本就是设定为地了啊 ...

那它应该怎么用呢,因为我看到AB类可以提供一个大的驱动电流,它的负载是一个很小的电阻,对应我上上面说的接一个到地的小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它应该怎么用呢,因为我看到AB类可以提供一个大的驱动电流,它的负载是一个很小的电阻,对应我上上面说 ...

你从哪里看到的负载是一个很小的电阻,书上说的是它的输出阻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