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系统传输函数如何采用Verilog实现

楼主(2023-01-30):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像这样的系统函数如何用Verilog语言实现呢?

网友:
这个没有研究过啊

网友:
你这个系统传输函数不是时域的,不好弄。

网友:
需要先把z域传输函数还原为时域差分方程: y(n)=y(n-1)+x(n-1)
这应该是一个累加器

楼主:
完整的是这样的

系统函数

系统函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完整的是这样的

用Verilog描述这个框图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