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全定制数字电路数模混合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3-01-30):
各位大神,现在的电路一部分是用verilog写的数字代码,一部分是用spectre搭出来的电路(但是信号全是数字信号),如果在cadence spectre里用数模混合方式仿真是没问题的,但是估计速度会很慢,现在想问问各位能不能将spectre中的电路提取出来,然后放到modesim中仿真,谢谢。

网友:
你这搭的电路里面有mos管肯定不行,要不然你就把那些mos管搭的逻辑门触发器全换成func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