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virtuoso 6.1.8不能自动定位到mos管的中心线

楼主(2023-01-30):
使用virtuoso 6.1.8不能自动定位到mos管的中心线,请问他的开关在哪里?

网友A:
其他版本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版本可以?

嗯,是的

网友B:
A以后点击S切换一下定位模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以后点击S切换一下定位模式看看

不行的

网友B:
你A一下然后F3截图看看你的设置?

网友:
只显示ac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A一下然后F3截图看看你的设置?

如下图

网友:
感觉没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