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工具问题:对data_in设置exception(multicycle/false_path), compile过程中报TIM-179问题

楼主(2023-01-30):
在项目的过程中,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在sdc中对reg/data_in设置multicycle后,在compile的过程中提示没有设置上。

可以确定compile之后这条path是存在的,compile之后再对其设置multicycle是OK的。

请问有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可以 -from clock -th FROM/Q -to reg[0]

楼主:
如果直接设置到reg, 就不是很精确了。

网友:
为啥要对data_in设置呢?本意是要对reg/D设置吗?那应该是next_state

楼主:
感谢提醒,确实应该是next_state

另外想请教下,set_sense -stop_propagation在DC中为啥是无效的,DC中写出的sdc文件中无该命令。但在PT中是有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确实应该是next_state

另外想请教下,set_sense -stop_propagation在DC中为啥是无效的,DC中写 ...

DC支持 set_sense, 是不是跟前面一样设错点了

楼主:
没有设置错误,因为在PT中是可以的。但是在DC中,compile后在DC中write_sdc中没有set_sense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