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恒定电流以及温度系数的电流源是否可行

楼主(2023-01-30):
故不能达到温度系数为1%

网友A:
理论上可行,但是(1)K和m只能取整数值,而且为了match通常有一些限定要求;(2)你要高精度的PTAT的话,就得考虑R的温度系数;(3)再论上2阶效应,比如OP的offset和上面的电流镜的VDS的差距。
总之,全温度范围保持,比较难,但是近似拟合,问题不大。

网友B:
恒定电流源一般就是这么去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行,但是(1)K和m只能取整数值,而且为了match通常有一些限定要求;(2)你要高精度的PTAT的话, ...

不对吧,这个结构理论上做到的温度系数虽然可以任意,但是如果温度系数被限制为电流的1%,那么理论上也都不可能做到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定电流源一般就是这么去做的

恒定电流源应该是V-I转化吧,但这样电阻工艺角又没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行,但是(1)K和m只能取整数值,而且为了match通常有一些限定要求;(2)你要高精度的PTAT的话, ...

我的一个论证过程,就过程中发现,如果把温度系数定为电流的百分比,就从理论上就设计不下去了,输出电流与温度系数之间的关系就仅受三极管工艺影响,也就是说定下电流绝对值大小,其温度系数即一定,定下温度系数,即电流一定

网友A:
哦才明白你的要求,不是要电流的温度系数是1%,而是要温度系数是电流值的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才明白你的要求,不是要电流的温度系数是1%,而是要温度系数是电流值的1%
...

对,这样的需求好像这种结构从理论上就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