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何有些MASK是4x,有些是5X

楼主(2023-01-30):
在看文档的时候看到mask tooling手册里 对mask的描述,为啥有些mask的是4x ,而有些mask是5x, JDV图形上也是。
4x 和5x代表什么,有大神科普一下么

网友A:
4x5x分别代表放大了4倍5倍,JDV回来时我们一般会检查是否有错位或者距离有问题,通过JDV图形与版图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4x5x分别代表放大了4倍5倍,JDV回来时我们一般会检查是否有错位或者距离有问题,通过JDV图形与版图比较 ...

谢谢大神,继续问,为啥有些要放大4 有些要放大5,和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继续问,为啥有些要放大4 有些要放大5,和什么有关系呢?

工厂的发给你的邮件会告诉你哪些是4x哪些是5x,

网友(2023-07-27):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继续问,为啥有些要放大4 有些要放大5,和什么有关系呢?

光刻机机台的问题,放大一般出现在Stepper光刻机上,比如尼康i9/i12 都用的x5的掩模版,所以,光罩厂会放大5倍做mask  是根据fab不同的机台决定不同的倍数。
有种是scanner扫描光刻机,做的mask一般都是x1,可以去网上了解一下这两种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