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做后端时rc综合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1-30):
代码
synthesize -to_generic
synthesize -to_mapped

slack为负数是不行吗?我看之前的为正,而且运行蛮快的,这种就很慢。需要改时序约束的哪里吗?

网友:
可以把margin设开一点

网友:
报一下具体path, 看看是否合理。

楼主(2023-03-04):
已解决。最简单的方式,改大时序约束的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