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auout xl 管子参数不对的原因

楼主(2023-01-30):
   一直都是在layout xl中通过Generate-All From Source的方式调用管子,这次画的图意外出现两个管子调出来W尺寸不对,毫无逻辑的改变。
  而且lvs后才看得出来,真的太伤了。想请教一下为何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之前有前辈教通过update-layout parameters查看是否与原理图匹配,可是这种情况还是显示匹配==

网友A:
这是因为线路symbol引起的,让design在线路上重新调用这两个 错误的管子,就可以了, 这是cadence的bug,不能直接Q,不然显示的参数和提取出来的cdl 参数是有问题的

网友:
估计是schematic没有check save,有时候电路上的symbol 没有update,他的cdf 看起来变了其实没有变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传参数的过程有问题,导致管子调用了default

网友:
需要callback一下

网友:
一种可能是前端设计电路时调用器件的工艺库有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是,根据已有porting电路,转数据时,电路里面有  out of model range 的参数的话会被脚本重置,callback 之后可以再手动改回去,忘记callback了,

网友:
前端问题,找电路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线路symbol引起的,让design在线路上重新调用这两个 错误的管子,就可以了, 这是cadence的bug,不 ...

非常感谢,确实修改原理图,重新调用一遍出错的管子,就可以解决。
因为我是后端,这种电路图造成的错误只能在lvs这一步才能发现,影响太大。请问要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
目前想到的解决方案是,可以在layout里面每一个管子都Q键一次,这样尺寸不对应(参数正确但是图形有误)的管子图形大小会刷新正确,但是工程量实在太大。

请教拿到schematic的时候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找到有错的管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悬赏

感谢解答。

想再请教一下,拿到schematic的时候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找到有错的管子呢?

目前想到的解决方案是,可以在layout里面每一个管子都Q键一次,这样尺寸不对应(参数正确但是图形有误)的管子图形大小会刷新正确,但是工程量实在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

想再请教一下,拿到schematic的时候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找到有错的管子呢?

这个应该让线路去检查,一般symbol需要修改的话就重新调用就没有这个问题,如果在原来基础上Q成另外个symbol就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让线路去检查,一般symbol需要修改的话就重新调用就没有这个问题,如果在原来基础上Q成另外个sym ...

感谢

楼主:
因为是原理图有问题,作为版图这边拿到这个看不出错误的schematic,现在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在618的版本情况下,使用q键全选mos管,将他们的ring或者tap条加减,以此来达到刷新版图的目的。

楼主:
同理应该可以运用到其他类型的管子,就是拿到版图的时候需要多费点功夫。
路过的朋友们,如果有更好的建议欢迎讨论呀,或者有没有做设计的朋友知道怎样预防是最好啦~